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求教 鸣士充退磁器 kmx-10/2 里的场效应管型号

楼主(2012-12-28):
请问各位DX,小弟今天修了一个鸣士kmx-10/2 型充退磁控制器,输出电流10a,已经可以试机,但用的是5a机器的
场效应管
,这台机器是二修的机器,接手的时候四个场效应管全部不见踪影,坛友有知道的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
麻烦各位大哥帮帮忙呀,只要电流是10A的充退磁器都行,那个机器修好了,只差四个开关管型号不知道!小弟先谢过各位大哥们了!

网友:
我大概知道型号!G40N60 。请问g40n60和40n60可以互相代换吗?请知道的大哥告诉一下!

网友:
电流电压不低于被代换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