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加不上去

楼主(2012-12-28):
这个电源,现在已经把输出电压升到22v,但输出电流仍然上不去,还是1000ma左右,我想加大到3A或是4A,将R0调小,但是不起作用,大家给点建议?

次级简单的画了一下,实际的电路同这个不完全一样,不过也差不多。

网友:
输出的4007就是最大1A的,它不改大。电流不会变大的

网友:
哦,原来如此。
那如果超过1A的电流了,它也不会烧坏吗?
还有,如果改成全波整流,会不会电流增加?

除了4007,还有什么快恢复二极管能用呢?

网友A: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给你泼点冷水。。。
4007就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额定1000V1A,长时间工作在极限状态下,当然容易坏掉了。
变压器的输出不是中心抽头的,不能采用全波整流,只能从半波改为桥式整流,它提升的是整流后输出的效率,不是电流。看图是个台灯,准备改作它用,但是电路的特性,决定不会有大的功率输出(变压器是主要瓶颈)。简单测试一下,把4007换成FR307,再测试下电流,看能变成多大?

网友:
刚才打了半天的字,怎么没回复上呢?你用FR307换下4007,在测试看电流最大能到多大?改的意义不大啊

网友:
更换开关变压器可以加大输出电流,把次级的整流管换成快恢复管FR3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给你泼点冷水。。。
4007就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额定1000V1A, ...

多谢,我买到307后再换上再测一下。
另外,变压器不能随便换吧,匝数比不是每个电源都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