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又发现一板通病V星G31TM-P21,老鸟直飞

楼主(2012-12-28):
今天收到一主板同行说不跑马,拆机一看V星G31TM-P21,通电上检测卡,检测卡指示灯全亮,之前修过几次这张板,于是大意了,直接刷了BIOS,心想万无一失通电涛声依旧,于是量了下内存电压有1.8V 又摸了下CPU咦凉凉滴,于是上论坛查了一下发现一篇全部无供电症状,感觉这个主板另一个通病应该就是它了Q7,于是直接拆除了,直接通电主板入如料跑马,如果不补上Q7主板将失去保护,不过现在的主板好像不保护也不会出什么毛病,有空请教下大神
上图先

此板有两个老毛病:1、BIOS 2.Q7坏

网友:
8脚的BIOS遇到过··Q7·还没遇到过·看位置·是桥供电吧·

网友:
应该查出这个三极管的具体作用就能触类旁通了

网友:
这不能算是通病吧

网友:
找个管子换可能也行。

网友:
q7没遇到过,记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 q7  记录下来。

网友:
能说说Q7是怎么坏的吗,是性能不良,还是击穿呢,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可以在主板上标出Q7的位置么?

网友:
q 7用来控制内存供电的
你开始说有内存供电,。。。。。
从你测量各供电看出。楼主你理论知识不够啊。得加强了。
这样的场管都是从S极输出。你偏偏都测D极。。。。

网友:
楼主说的通病值得怀疑

网友:
我一般D极S极都测一下,两个不一样,低的电压在范围内就算过了

网友:
这个同病值得深入研究下

网友:
以后见到这板维修起来就简单了,多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这主板坏的是很多的,刷BIOS不行就基本不会修了!你这个是供电不正常,现在修到很多主板都是供电正常不跑码的!

网友:
老大说的对啊,有理论依据修板,那才修的心安理得!而且不担心会返工的!至少知其所以然!

网友:
这种板子电容换得多,BIOS刷过几次

网友:
收藏一下,下次做参考

网友:
是八角的么???

网友:
Q7 是开启信号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