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经常不亮机,不重启

楼主(2012-12-29):
接手朋友一台联想B460机器,拿过来时情况是用电源适配器按开机键盘,灯会亮起,屏也点亮了,但是几秒钟就灭掉,然后自动开机,再亮,如此两到三次就能进系统,有时修只进到欢迎使用画面就卡死,有时正常。我拆开机器发现系统供电IC51123主供电滤波电容和35V-EN开启信号脚附近电阻有发霉迹象,就把电容换了,清洁过后,测试正常。只是如果进重启两三次就点不亮机器了,看电流有时0.13  0.7  不一,有时一亮屏就掉电了,排除散热,加焊过南桥。大概测量了一下主板上的主供电和各个电感上的电压都没问题。我换过系统IC,EC,刷过BIOS都没事。后来还出现进系统后关机,电源灯还是亮着的,CPU风扇也在转,看电流表卡在0,82A,内存硬盘都试过了,没法下手。大家说说怎么搞

网友:
这机器有两个bios  一个是南桥边的 一个是ec边的1m bios  我记得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不停的重启 7-8次后点亮 一切没问题 是刷ec bios 好的

网友:
刷过了,两个都刷过啦,机器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网友A:
有时跑0。82A,没跑码啊。如果你的腐蚀已经完全处理好了,电压也全部正常了。那就杀个南桥````

网友:
南桥加焊是没用的`

网友:
既然是有发霉的地方,再找下看看有没。处理好。
关机后灯长亮刷南桥BIOS一般都会好的,要刷 升级版的。

网友:
这板子明显是进过液或是受过潮,建议从EC周边电路查起,着重看看EC和南桥有无进液痕迹,如有,则拆了重新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跑0。82A,没跑码啊。如果你的腐蚀已经完全处理好了,电压也全部正常了。那就杀个南桥````

有时候是完全正常的,重新启动3次都没问题。只是重启动多了,就会出现电源灯亮一下就灭,然后不插上电源,等一会再上电,又正常。但是在关机以后,屏是黑了,电源灯还在亮着,CPU风扇也在转,电流表上显示是0。8A左右,各电感电压都有

网友B:
我今天修了个HP DV6000的和你的描述一样,也是有时候亮机有时候跑到1A多点,有时候跑到0.8,有时候又只有0.4A,10次中有2次能点亮但一会就黑屏电流只有0.8了,我把IO  南桥,显卡都换新的,BIOS也刷了几次故障完全一样,最后是换IO的晶震解决,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修了个HP DV6000的和你的描述一样,也是有时候亮机有时候跑到1A多点,有时候跑到0.8,有时候又只有0. ...

明天我再试着换晶振,刷升级版BIOS。还好是朋友的,要不然客户急死,已经放了好几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