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苹果a1311一体机主板屏线接口脱焊,焊上后有背光 无显示

楼主(2012-12-29):
苹果a1311一体机主板屏线接口脱焊(硬盘故障,更换硬盘后安装屏线时发现屏线接口有点移位,用镊子往里面拨的时候整个接口脱焊掉了),更换接口后有背光 无显示,能听到启动的声音,也能进系统,就是不显示图像,中间鼓捣过出来一次,但是装螺丝再开机又是不行,再怎么鼓捣都不行了,弄了几天几夜,完全找不到方向了,请问哪位师傅碰到过这个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2013-04-15):
查屏的工作条件满足没,看看掉件断线地方,一体不好搞

网友:
建议量下屏接口的对子阻止,是否有开路

网友:
仔细检查接口引脚有没有焊牢固,用镊子加放大镜一个脚一个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