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转正!贡献几个华硕G73JH的BIOS,解决部分误刷BIOS造成的CPU报102度不睿频的问题。

楼主(2012-12-29):
求转正!贡献几个华硕G73JH的BIOS,解决部分误刷BIOS造成的CPU报102度不睿频的问题。
很多兄弟在维修华硕G73JH用鲁大师测试时CPU报102°睿频不了,这大都是因为BIOS刷错过或换过BIOS芯片造成的!这机器很奇怪同一型号的机子调换BIOS都会出现这个怪现象,只有用原ROM的EC文件才能重刷成功高手们都懂的,但如果没有了原文件高手都要阳痿了。手上很多这机子便抄了几个ROM文件出来希望可以帮到一部分兄弟。4M的,EC的版本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用到每一台G73JH机子但都可以点亮,但不一定会恢复正常所以提供了5个ROM文件但愿有一个有用。测试时正常电流3.8A-4.3A左右,温度上来后CPU风扇先转数十秒后显卡风扇转即为正常,显卡风扇先转或显卡和CPU风扇同时高速转即为故障任在,不用上系统就可以判断。

网友:
附件9M的RAR上不来啊?

网友(点评):
可以分卷压缩再上传

网友:
分卷可以了!人微言轻啊

209(ok).part1.rar

209(ok).part2.rar

b12c180203 211 ok.part1.rar

b12c180203 211 ok.part2.rar

网友:
一天还限10M!分开压的以上的都可以用了,天亮了再补上剩下的两个!

b12c180203 211(1) ok.part1.rar

b12c180203 211(1) ok.part2.rar

b22c180203 213 no.part1.rar

b22c180203 213 no.part2.rar

b22c180203 213 no.part3.rar

网友(2014-04-04):
正常显示电流要达到4.3a吗?

网友:
你这么多bios,我们如何区分啊。是备份工具备份的还是编程器备份的?

网友(2015-03-18):
急需这BIOS 但不知怎么下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