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STComTools.

楼主(2012-12-29):
STComTools这个软件是不是不支持笔记本盘 ?

或者只是只支持点几的并口或者点几的串口 ?

哪位大侠知道麻烦说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台式机笔记本盘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笔记本盘都支持。

请问下笔记本盘的COM线IDE旳和SATA旳都是怎么插旳,我昨天搞了一夜还是不认盘,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B:
网上去买条线也不贵啊!省的烦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去买条线也不贵啊!省的烦心啊!

COM线我有的,按照连台机盘的方法连笔记本盘却怎么都不认,不知道是STComTools这个软件有问题,还是连接方式有问题,迷茫!!

网友C:
端口 波特率对不对,我用431的ttl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端口 波特率对不对,我用431的ttl正常使用

就是COM线的接法台机盘和笔记本一样.就是调整波特率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大部分都是波特 当然也和ttl芯片有关

TTL芯片是什么,?我新手,莫怪!

网友:
一般是232的 现在有usb转ttl的 像431

网友:
我的盘 ST3160021A 8.01 M21 259 258 5MT3CZY2  ,用这个T级下无法备份固件,没法了有次居然在F下弄出来了,搞不明白了,上传下,请那位老大能否帮忙看看正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