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X2310 无时钟信号导致加电无显示故障

楼主(2012-12-29):
如题:通量全板电压,正常,根据以往经验先刷BIOS,无效果,冷静下来考虑一下。。。用手摸了一下桥的温度,感觉挺凉,好像没有工作,难道是桥坏了,但是不确定,根据此现象:1、是桥故障。2、是缺时钟。3、复位正常。4、数据信号和地址信号没有空焊的。(原因:根据经验无铅的这种板子很少BGA空焊的。)于是拿起示波器,从时钟芯片开始下手。结果发现了蛛丝马迹。无100MHZ。于是找图纸,结果没有很是失望,只找到了时钟芯片的脚位图。发现VDD_SRC_I/O无电压,爬线路,找到了Q21没有工作,发现R229驱动电阻两端的电压差距非常大,焊下测量结果已经接近开路了,没有线路图,就大致测了一下周围差不多工作方式的电阻大约是4.7K左右,于是更换上后机器跑码亮机修复。上图:

网友:
犀利的很啊,现在的板子小电阻坏了确实是少见的很

网友:
这主板修到过南桥坏的

网友:
这种小电阻故障都能找出来,楼主高人啊。

网友:
很少见的故障,台机,大多有复位不走码,难搞

网友:
品牌机 我杀了不少啊!    向楼主学习

网友:
现在主板没有什么好修的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小电阻坏了确实不少啊

网友:
楼主,pci插槽有时钟电压吗,这个对我很重要,请回复

网友(点评):
B16 CLK 1.1--1.8V 33MHZ

网友:
楼主太牛了,小电阻电容都能查到, 你的思路和经验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点评):
兴趣爱好+努力努力再努力+持之以恒

网友:
楼主厉害呀.我看不懂VDD-SRC-IO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一般都把所有的VCC,VDD测一下.

网友:
VDD-SRC-IO这个信号做什么的  。我都是测量时钟芯片的供电  开启   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恩修板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要细细的研究一下的,不管修好没修好对自己的技术还是有帮助的,不过大多都没那个时间去慢慢搞,不是店里忙就是客户催唉。。。

网友:
感谢楼主,手上也有块跟楼主一样的主板,情况差不多我也试试

网友:
我遇到一 HP  的机器,8300 的,  将内存插在第一槽外的每个槽都是第一屏自检后就没有人反映了,  单键盘数字键的开关灯正常, 后来试了很久才发现内存应该从第一槽开始插过去,不然连BIOS 都进步了...

网友:
品牌机的板子时钟电路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很强大,见识了,顶下

网友:
这样的故障应该整板都无时钟把

网友:
犀利的很啊,现在的板子小电阻坏了确实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