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1WD不通电通病

楼主(2012-12-29):
已经修过七八台L2261WD不通电,电源无输出,都是次级二极管坏(D845\D855):认为是通病。联想类似电源板也一样有这个通病。
如下图:

网友:
开关板修的少,大多数是程序坏掉了,谢谢分享经验维修

网友:
就上面那个二极管 容易坏, 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要换什么型号才会好,以前试过,高温,一会又不行了

网友:
这可能是电流过大烧了的

网友:
通病的机器,为我们造福

网友:
这个机器修到过, 下回注意下这两个管子

网友:
修了3台,一样的故障。已经买了20个这样的管子。这个管子代替型号一般管不了多长时间又坏。

网友:
买功率大一点管子代换吧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用什么型号能代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用什么型号能代换啊

在废板的同样位置拆就可以了嘛

网友:
我也换过,那是双向二极管,里面有一个短路了!无输出!

网友:
楼主,现象是什么啊

网友:
最好用什么型号代换呀?

网友:
联想好几个型号的板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修得少,没有遇到过,记下了,以后方便了哈

网友:
我以为是笔记本维修经验呢 进来所见是液晶   不过也好小弟液晶是弱项

网友:
我也修过几台哪有问题的  ,就是二极管坏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都会坏。联想的在无输出就先测量二极管了   呵呵

网友:
总结并发布通病的,都是好同志!

网友:
左边的两个黑色的是吧?台式机也有通病

网友:
我也换过 而且因为怕再出问题 上面又并联了一个减小单个功耗~

网友:
能测出好坏的吗 不会又是测起来是正常的 但实际是坏的那种吧

网友:
二极管出故障的真不少

网友:
一般二极管不是不分型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