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屏暗

楼主(2012-12-29):
开始拿来的时候,笔记本进水,CPU不供电,检测后发现没有19V主供电,把主供电修复后,看到电流跑起来了。接屏试。屏暗,又接着来查屏幕供电,在查到主板屏线接口哪边上的电容时,发现接地了。打开图纸看了一下原来是个3.3V,然后使用烧鸡发。加电到3.3。发现I/O(ENE KB930QF A1)发烫,在料板找了一个芯片换上去机都开不起了,后来又花了20大洋买了个I/O来换上去。开机CPU不供电。我机郁闷了,又把原来的I/O换回去。开机还是屏暗,我的想是不是这个I/O里会不会带有程序,哪位大虾指点一哈。谢谢了

网友:
不会带程序 是不是没换好,或者料不行

网友:
看下图纸EC是否与BIOS相连,如果不相连,那就有可能自带程序了。愚见。。。

网友:
影响中的G470的EC应该米有带程序

网友:
暗屏还好修阿,发来给我修吧

网友:
折腾的有点过了,暗屏就修暗屏就是。飞线呗。

网友:
断线了吧...

网友:
再换个EC,看看

网友:
屏,屏线有问题没

网友:
飞3v先把EC 3v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