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哥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2-12-29):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主电源芯片 不通电 在路测脉冲输出脚对地 蜂鸣档叫 5欧阻值  取下芯片 单独测芯片脉冲输出脚与对地脚步不短路 电路板电路也不短路 是什么情况啊  求解啊

网友:
装回去再测,还短路吗?

网友:
是的  费解啊

网友:
你的芯片几个角,多角的话基本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芯片的可能大点

网友:
8脚的   先去找个 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场效管查了吗

网友:
是不是检测反馈回路的问题。如果该回路有问题,芯片内部会拉低脉冲输出脚。

网友:
上上去短路,下下来量焊盘不短路就是那东西坏了

网友:
你换个看看先

网友:
短路一般是芯片本身问题 测测周边原件有无损坏的 没有就直接换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