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显示器

楼主(2012-12-29):
  今天修了一块19的联想显示器,通电后电源灯两秒一闪,拆开后正想测竟然亮了。放在那测机,一天也没出现什么毛病。第二点一早打开一看又犯毛病了,故障一样,赶快测了一下开启时有时无,又测了一下供电也是时有时无,但是电源板也没有什么不良,高压板也没事,会是电源板的问题么?

网友A:
电容老化了  鼓包了吗?

网友B:
电容有涨鼓不?没有涨鼓可能是虚焊,要加锡

网友C: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这种时好时坏的问题一般是有虚焊所至,仔细看看

网友:
冷态不好,电容不良的可能大,检查电解

网友:
前天我这有一台也是联想19的,能亮就是二秒就闪一下,拆开随便加焊下装上OK,试机又不行了,在试机过程中不经意看到了一次按键自动在调节,就只那一次。重拆机后不装按键板不闪,一装上就闪,全换了按键不闪了,现 在还在试机,不知道客户拿回去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老化了  鼓包了吗?

没有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有涨鼓不?没有涨鼓可能是虚焊,要加锡

电容好像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这种时好时坏的问题一般是有虚焊所至,仔细看看

看了 好像没有  啊

网友:
按键自动调节  是开关的事     和这个应该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