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19 VER2.1 P43-C51 求助!!!

楼主(2012-12-29):
我的板是MS-7519  VER2.1版本的   P43-C51          775的CPU,南北桥,显卡都是独立的。大板全固态。P43的芯片组。故障是这样的!客户刚拿来的时候说是装不进系统,结果我装了,并且测试了一天都没有问题。到第二天通知客户来拿的时候开不了机了。不跑码,测了条件。内存的1.5V有供电,南桥有1.5V。到北桥就没有供电了,显卡,CPU都没有供电了。时序是这样的!所有跑线找到了,北桥的供电芯片是一个LM358的芯片。换了之后就OK了。有再次装起来测试,进不了PE,卡了很久后死机了。在上电,故障又回来了。一量,还真的是原故障了。以为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在换一个,这次更快了。一上电,跑码,掉电,在此触发。又回来了。LM358这个芯片换一个烧一个,但是不发烫。摸了好多芯片都无发烫,也没有明显短路。在论坛里找了,没有图纸,也没有此版类似故障的维修。所有在此求助。

网友A:
北桥有问题,加汗下

不懂拒绝 -2 不要乱说

网友:
应该找LM358的PDF,然后看看它的每个脚是干什么的,阻值是否正常。然后在查他的条件。

网友:
打了阻值,4脚是地。其它脚的阻值好像也没有什么异常。 条件的话。没有图纸,没法测啊。

网友:
哪位大师有MSI  这款板子的图纸的。麻烦传一个呗。谢谢啦。

网友:
你可以找个V星的别的图纸参考一下,看看怎样

网友:
应该是桥的事吧

网友B:
我个人的观点觉得是不是应该从LM358入手,先不要盲目动桥。去VCC、输入和输出找出问题,解决问题。送上一个LM358内部图希望对你有帮助,图纸找找V星的图纸,不一定要型号版本一样的 。

网友:
首先是大板的,而且桥也大。 做BGA的都知道,大板大桥的。都不好做的,而且珠子也小。板大了就容易变形了。搞不好很容易就报废了。 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做桥的。我也希望这位朋友不要动不动就想到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的观点觉得是不是应该从LM358入手,先不要盲目动桥。去VCC、输入和输出找出问题,解决问题。送上一 ...

我也知道问题是出在了LM358这里了。 但是没有图纸,所以不好排除它的外围情况。  谢谢你的资料和建议。

网友:
我也知道问题是出在了LM358这里了。 但是没有图纸,所以不好排除它的外围情况。  谢谢你的资料和建议。

网友C:
LM358很少自然损坏的,更不是你说的换一片烧一片。临时的好转,可能是你在加热焊接主板时故障点受到了温度的影响。

网友:
换个好的LM358,然后测量电压和电流,最主要的就是电流,VCC,2个正极输入脚,挨个排查。
菜鸟意见,希望各位别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358很少自然损坏的,更不是你说的换一片烧一片。临时的好转,可能是你在加热焊接主板时故障点受到了温度的 ...

大师说对了。 现在天气冷了。昨天热的时候一直试都不跑码,过了以夜,凉了。刚刚又好了,进系统试了半个多小时,一发热。现在又不行了。

网友:
正常的时候1脚10.58V   2脚3脚差不多都2V   4脚是地   5脚6脚1.2   7脚4V   8脚12V 。
  不正常的时候,2脚3脚慢慢掉到0.9几V  还继续往下掉。5,6,7脚都没有电压。8脚12V。

网友:
现在LM358的其他脚的供电都正常,就是5脚6脚7脚不出供电。

网友:
可以把358控制的mos管换掉试试

网友:
LM358控制的就是北桥供电,怀疑是过流,于是把那个MOS管换了,不行。又把旁边的滤波电容换了,还是无果,接着我又跑5脚的正向输入,到一个S-18B的小8脚的芯片,之前修过这种小8脚的容易坏,换了。还是不行。他旁边还有一个5脚的S2-00的小芯片也换了。还是无果。于是我就接着跑了6脚的负向输入,经过个电阻就直接进了北桥。 没辙了,只好冒风险把北桥加焊了。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大板大桥的不好做。但是我还是做了。没有报太大的希望。但是做完了之后,好了。用鲁大师测了温度正常,跑了3DMAK。2W多分。此板修复。目前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虽然还不是很确定是好了,但是觉得应该好了。!!!    算不算是一波三折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有问题,加汗下

大侠们,你们都错怪人家了啊。 说对了,都要被你们说成灌水。说对了都要被你们扣分,真的是冤枉啊。还好加了回来,没有亏分。但是你们真的错怪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