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本子保护做的太差了吧?USB插错电整板都坏了!

楼主(2012-12-29):
有个华硕x42j,版号k42jr,顾客说因为把电源19v插在了散热底座的USB供电上,结果就烧坏了。

拿来的时候是大短,电流非常大。

首先是USB口一个电容短路,然后保护隔离电路两个mos管烧坏,然后3v、5v待机芯片烧坏,好像是rt8025,然后换了两个rt8202,然后vtt_cpu的上管也坏了,下管不知道,换了三个mos管。然后cpu供电的boot电路上一个二极管也坏了,最后又换了两个电容。现在所有的电压都有了,待机电流0.01a,开机触发,可是不显示。

现在触发电流经过跳变,到了1.8a左右,按常理应该也启动了啊。

难道hm55或者显卡、cpu也烧坏了?

还是bios坏了?

网友:
我觉得这样才好啊,有的修,要不都和西北风了。

网友:
这样我们这一行才混的下去呀 ,不然机器都不坏咱们咋混呀

网友:
现在的价格就是这样。。。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匪夷所思USB口和电源口能插在一起吗

网友:
华硕就是狗屎

网友:
确实风枪吹一下会上突下突的   这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一半南桥会完蛋

网友A:
桥应该挂了吧,5V电压,直接上到19V还不挂,没有天  理。

网友:
成本决定质量,江河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应该挂了吧,5V电压,直接上到19V还不挂,没有天  理。

桥真的会挂吗?那显卡也挂了?cpu会不会挂?

网友B:
19V 加进5V去 你还行修好 保护差嘛?没有全部负载挂 不错了

网友:
这个情况不好说阿,坏的东西太多了还不如直接换板子来的快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 加进5V去 你还行修好 保护差嘛?没有全部负载挂 不错了

我觉得修的也差不多了啊,所有的电压都有了。

网友:
这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
我很奇怪电源口能插进USB里吗?

网友:
南桥应该没事,因为19V只加到USB供电5V的,不会把19V加到南桥的两根数据线的。
楼主说下详细电压,的电流吧,

网友:
如果南桥坏了就不用修了   HM55换不好

网友:
报废吧够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