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 集成的,开机灰屏幕,

楼主(2012-12-29):
屏上的8组信号量过了,对地阻值不一样,相差300多, 是不是北桥坏了呢?  有修过类似的给说说

网友:
小黄,现在在哪里混??

网友:
有外接试过么??如果外接也这样的话  哪就直接干北桥吧

网友:
测试外接屏。。。如果正常。。测试显卡地址线。。。不行就懒点擦BIOS..再不行就搞显卡。。。

网友:
4组信号线阻值相差很大吗,看下有没有滤波电容拆掉试试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这种屏线容易坏。

网友:
数据线阻止相差很大的话  就是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