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29):
接好友一款CQ40机器,邮寄来给我修,接到时看了下板

板号LA-4111P REV:1.0,群里哥们提供我图纸

仔细检查了该板,发现:
1,PU301失踪,经查是3V5V待机芯片TPS51125

2,PQ301和PQ304被拆,经查是SP8K10S 和FDS6690AS

3,发现电容C665没有,经查是+3vS转+3VS_WLAN的滤波电容0.1U  16V

还目测到,北桥周围都是松香的痕迹,南桥四周的胶也被处理过

还有WLAN插槽上面塑料烧过,这几个箭头的地方呗全部烧焦炭化了都!

于是打电话给朋友,他告诉我,进水的地方就是这个待机芯片这周围和WLAN插槽这周围,3个件是他拆掉的,因为处理过水渍后,通电发现51125严重发烫!待机电流0.4A,发现C665那对地短路,拆掉PQ301后待机电流0.01A!
先没急着补全掉件,先测下这个3V 5V后极有木有短路!
测得3VALWP的PL302 对地电阻45(二极体值,下同),5VALWP的PL303对地488,看来3V后极是有短路的!  好,先处理下板再慢慢测试吧!
先把桥周围的松香处理干净,把WLAN的插槽上是要过的地方全部用刮刀刮干净!,顺便打了下桥供电的电感,CPu的2路供电电感对地看起来正常!
回过头来再看3V对地,奇迹般的阻值85,但是感觉还没有正常!想起来朋友说进水的地方就在WLAN插槽这边,于是在这周围找,并且都照图纸!

断开R407,再测3V对地已经是140,估计正常了!R407后极没电池了,就一个电容和插槽,拆下电容C666打阻只有105,换个电容,接上R407,3V打阻恢复140!
补全51125,PQ301和PQ304!通电,待机0.05A,正常了!
试着按下开关,手摸着51125发现不烫手了,电流从0.4-0.5-0.8-1.2-1.8-2.0-1.85,心中狂喜!

维修完毕了!

小小一粒,请老鸟飘过!
请大家留下点分勉励下!谢谢------------------------分不是扣除大家自己的,而是系统给的!
附上此板图纸一份!

CQ40 la-4111p.pdf

网友:
一般后面有问题IC才会发热的,楼主不错

网友:
18期班长-胖子。好样的。
都能修二修了呵呵

网友:
谢谢饼老大支持哈!  二修有点没底气啊!

网友:
嘿嘿!速度吧!嘎嘎!

网友:
好样的班长,二修板也搞呀

网友:
迅维学出来的学生还是可以的嘛,赞一个

网友:
很不错阿,其实进水的机器只要不断线一般都好修

网友:
不错  思路明确

网友:
呵呵,楼主找到了短路的原因是那个滤波电容。

网友:
在这里短路不能烧机吗??楼主这个算是秒杀吧

网友:
唉,这个板子发给朋友,朋友说不触发了,我郁闷的!

网友:
前面不知道为什么他搞的那么烂,其实就是个小东西,呵呵,

网友:
前面技术不行,瞎搞。害人吗,这是

网友:
现在就怕遇到这种人。不懂就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