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17显示器,不知道是面板坏,还是接口。上照片。麻烦高手看看,修好711N三星通病

楼主(2012-12-29):
显示器是17新蓝的一直没有维修
今天接了一台三星N711N,开机闪灯,一看后级有短路,一查高压问题,换好了。
正好自己有台新蓝驱动板子有烧的东西。以为驱动板坏。现在上三星的驱动变这样的‘用万能确定板也是这样画面。

这样的情况是接口问题,还是软排线?

已经换了接口和线,问题还是一样,加焊主控,还是一样。

网友:
好心人的高手呢?去那里了

网友:
图片不清晰啊。看不出来

网友:
这斜看好像觉得是缺色吗?上传个正面看下阿~

网友:
我怎么看见的是雪花啊,来个正面的爆照吧。

网友:
应该是屏主控问题 ,以前也遇到过 ,但是没敢换

网友:
好像是排线哦  你看看

网友:
好像少个红基色!

网友:
如果换了屏线和驱动板都是这个问题,那一定是屏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看不清楚 故障,  是屏坏肯定的了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发清晰的正面图。

网友:
程序不对吧。程序不对也是这样的

网友:
好像屏有问题

网友:
屏程序出现问题就是这样子,我遇到过

网友:
24C16换一个试下

网友:
劲下工厂模式 把蓝色降下 或者刷程序

网友:
应该是灰阶不良吧!检查一下屏PCB板上的伽码电压!

网友(2014-07-28):
会不会是屏特殊呀,多用几个驱动板试试,不是17的也可以试试,只要它能出一部分正常的图像就说明屏没有坏,免得错杀无辜!

网友:
实在不行就测测屏电路上的那个1117看电压正常不,有没有很热的原件,换换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主控问题

网友:
屏的逻辑板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