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 联想 U150

楼主(2012-12-29):
最初客户拿过来时进水不开机,拆开,无待机,RT8206这一块烂了,补了电阻,换了IO,亮机,客户拿回去用了3天,挂了,开机0.7左右掉电,加焊北桥OK,拿回去,又是用了三天,NND的又挂了,上电数字能跳,屏有闪一下,以为是北桥坏了(集成),换了还是一样,没有头序,这电感电压都正常,南桥,CPU都做了。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进水的机器 第一次修就应该上机器烤半小时。电流乱跳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还有就是仔细检查见水的地方,很多都是腐蚀的铜线你没留意,进水的机器其实很好修!

网友:
我都是先烘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