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X6120加电0.3A掉电一例

楼主(2012-12-29):
型号:惠普 NX6120
故障:加电0.3A掉电
过程:测量所有电压上电瞬间变化,测到L29这里上电无电压跳变,追查+V5S这个电压是有Q33转换而来的,出入正常,控制极正常输出不正常,应该是此管坏,此管比正常的P管下没找到一样的就把管拆掉,在DS极加了一个保险电阻。故障排除。

网友:
不得不说 这样私自改线路还是很危险的:
因为影响到开机时序,很有可能就会不通电,不开机等现象了...

网友(点评):
我感觉只是待机高点,不会影响其他吧?

网友:
不一点型号一样,级性一样就行了

网友(点评):
比普通的小一圈,找不到能代用的。只能用保险了,还能有点保护性。

网友:
我修惠普的板子 经常这样该电路的     有的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我都是改的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一般不是缺电压就是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