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2-12-29):
启动电源工作原理
    目前,大部分开关电源电路的PWM控制芯片的启动电流输入端与工作电压输入端分别为两个引脚,如SG6841、L5991、FAN7601等控制芯片。但也有一些PWM控制芯片的启动电流输入端与工作电压输入端为一个引脚,如UC3842控制芯片。
    PWM芯片启动电流输入端与供电端为两个引脚的情况。
    该种情况下,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电路启动电路工作原理由PWM控制器SG6841芯片的启动条件是第3脚(VIN)提供一个30UA的启动电流,通过两个1M欧的电阻(R906、R907)连接至SG6841芯片的第3脚(启动电流输入脚)。同时,这两个电阻有又连接至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入端,310V直流电压输入端,这样便可为SG6841控制芯片提供有效的启动电流。
    而SG6841控制芯片的第7脚(供电脚),通过限流电阻R908、整流二极管D902、滤波电容C907连接到开关变压器T901的初级线圈。310V直流电压通过整流滤波后,为SG6841控制芯片提供16V工作电压。
    当刚启动开关电源时,桥式整流滤波电流输出的310V直流电压,经过电阻R906和R907降压后,连接到SG6841控制器的第3脚,提供启动电压。SG6841控制器得到的启动电压经内部电阻降压后,除了加到电源输入脚VDD外,还加到内部偏压源的输入端,通过偏压源给内部电路供电。内部电路获得供电后,开始工作实现启动。
    PWM控制器启动后,输出脉冲电压,驱动开关管开始工作,在开关变压器的反馈绕组(4~5绕组)产生脉冲电压。此电压经过电阻R908降压后,在经过整流二极管D902、滤波电容C907整流滤波,为SG6841控制芯片的第7脚提供供电工作电压,至此启动过程结束。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
启动电压的电流很小,一般只为VCC外接的电容充电,以LD7575来说,启动电压以1mA的电流为VCC脚的电容进去充电,当充到大于10V时,经过内存的比较器,正大于负,输出VCC-OK,同时内置偏置源产生一个VERF基准电压,发出个VREF-OK,两个OK信号经过与门后产生PG信号,当PG产生后,为内部的各模块提供电源和设置各种条条件,各个模块正常常,经过三个RS触发器输出到与门,相与后发出给内部的驱动模块,驱动场管导通,当场管导通后,变压器的初级有电流流过,当开关管截止的时候,因为电流的突变,在变压器上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在初级上会产生一个下正上负的电流,因同名端,反馈绕组也会感应到一个上正下负的电压,这个电压经过二极管整流,电阻限流后接替启动电压为VCC脚提供持续的供电 ,抛砖引玉,说得不对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