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18 无15_lawp电压求助

楼主(2012-12-29):
戴尔1318 进水机   待机电压 3v 5v正常   按开机键 电流到0.4A 不动2秒掉电   测量发现+15_lawp 电压只有5v 电路图测量 发现u64 的5脚vcc +5v_law2 无电压 跑电路发现是r626电阻阻值无穷大 换掉之后 u64 5脚电压恢复正常 以为会好   结果很失望  电流还是老样子 测+15lawp还是只有5v    c710 和c715两个电容也换了   u64的1  2脚有5v电压 4脚也是5v 5脚vcc 5v正常   怀疑是u64坏了  但是太难找  也不确定是不是他坏了  希望各位师傅 能给点建议  小弟弟先谢谢了

网友:
感觉真正的PWM应该是EC_PWM_2这个发出来的,U64只是个反向器。Y=A的反,你先换掉U64不行就查查上级信号吧

网友:
进水机器先做好清洁,烤干啊

网友:
兄弟,可以找个0欧电阻装在R497处,同时断开U64的4脚,就是脉冲波由51120DRVL1提供,试试看能不能升压到15V

网友:
这个升压电路楼主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去修呢?把U64取掉,把R497连接起来不就行了吗?

网友A:
要是确认U64是否损坏得用示波器量A脚和Y脚波形,这个芯片不进水都有坏的。楼上两位说直接连起来我估计是不行,弄不好会殃及到EC。其实这个问题解决很简单,要是真的损坏了也不用买这个芯片。只要将U64 Y脚的引线飞到+3.3V_ALWP的下管驱动端就可以了,若待机时+15V_ALWP电压不够的话就把飞线飞到+5V_ALWP的下官驱动端上。修好后言语一声。

网友:
谢谢  我装了个电阻上去  就行了  但是现在不认网卡 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确认U64是否损坏得用示波器量A脚和Y脚波形,这个芯片不进水都有坏的。楼上两位说直接连起来我估计是不行 ...

你们的方法我都试  都可以  谢谢各位师傅了   现在这个主板 正常使用重装了系统 但是找不到网卡  测网卡供电都正常   复位也 不知道怎么查了 希望 给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