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的波形。上诊断卡代码是5A

楼主(2012-12-29):
关于bios的波形。请问各位师傅,BIOS的1脚和2脚在开机的时候有出现波形,可是在大概2秒后就变成了3.3V的直线了。请问这个情况BIOS的程序是好的吗?如果程序出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机子是COMPAQ CQ-42.上诊断卡代码是5A。

网友:
测一个上网本时和你的现象一样。。。。发现内存两条数据线短路了,,,,

网友:
我上诊断卡代码是5A.

网友A:
我这个是换了个北桥OK了。。。哥们你的AD线。。LPC总线都测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换了个北桥OK了。。。哥们你的AD线。。LPC总线都测过了吗???

对不起哦。我是新手你的AD线和LPC总线是指哪里到哪里的线啊?

网友:
挡代码了。有些机型会循环跑。有些直接停住。你要看 被什么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