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945PLM-S2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2-12-29):
板号:GA-945PLM-S2
故障:可以触发,内存没供电,内存供电管子铜箔都翘起来了。
维修过程:
1、DDR18V维修:目测了哈看Q286 Q289下面板层都烧翘起来了,看板层的样子,它们估计也凶多吉少了,索性把它们全部换掉,上电测L18为0V,控制芯片ISL6520,测5脚VCC为5V,1脚BOOT为5V,1脚电压明显偏低(正常情况下为7V左右),7脚EN有3.1V,就换了个RT9202,1.8V出来了.
2.有了内存供电,此时测桥供电0.6V,偏低了。是通过LM324控制的, ,测10脚0.6V当它们控制场管时是输出电压就等于正向输入端电压,10脚是由3VDUAL经过R1718 R1723分压所得,R1718上面有3.3V,下面没电,把分压电阻换了,电容取了还是不行。最后我直接接了个1.8V到正向输入端。此时Q289输出也为1.8V了,上CPU这些测试可以正常跑码开机。

请问:给北桥供电弄为1.8V会不会出问题哦。(写帖子好难,表达不清楚,各位将就看吧)谢谢!!!!!!!!!!!!!!!

网友(点评):
不行的话 再加一个下拉电阻 把电压拉低

网友:
问一下楼主Q289的作用是将1.8V转换为1.5V吗

网友A:
能亮,测试一下,稳定就没事。没那么严格的。

网友:
intel 的桥比较强悍

网友B:
你可以把R1723也换成1.2K 1%的精密电阻10脚的电压就是1.5V了,或者串个二极管。

网友B:
是得,由LM324根据反馈回来的电压值,和10脚的参考电压相比较,之后调整8脚输出的脉冲宽度,来控制场管的导通截止时间,达到降压稳定输出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亮,测试一下,稳定就没事。没那么严格的。

用了半小时么啥问题,希望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R1723也换成1.2K 1%的精密电阻10脚的电压就是1.5V了,或者串个二极管。

LM324  10脚没电,我把两个分压电阻和电容都换了还不好,线路也是通的,不知道什么问题,所以强行加了个电,带有点偶然的成分。

网友C:
如果你直接把1。8V接到运算放大器的正向输入端能输出1.8V说明运算放大器好,10脚也没有短路现像,所以把3.3V通过分压电阻实现1.5V输出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直接把1。8V接到运算放大器的正向输入端能输出1.8V说明运算放大器好,10脚也没有短路现像,所以把3.3V通 ...

我就是接在正向输入端的,而10脚没有短路,相关联的就只有两个电阻和电容。我把这些全换了都还不行,所以就直接强加了个1.8,底下板层是烧翘起来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得,由LM324根据反馈回来的电压值,和10脚的参考电压相比较,之后调整8脚输出的脉冲宽度,来控制场管的 ...

哦,原来跟PWM控制器一样,谢谢版主

网友:
是得,由LM324根据反馈回来的电压

网友:
真心觉得这修板不容易啊

网友D:
弄好了吗    求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好了吗    求结果

肯定好了瑟,没仔细看吧。用1.8V,结到LM324  10脚正向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
那北桥的供电也是1.8V了吧

网友E:
如果分压电路没有分支的话,在输入电压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更换分压电阻与电容没效是否可考虑更换的分压电阻存在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分压电路没有分支的话,在输入电压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更换分压电阻与电容没效是否可考虑更换的分压电阻存 ...

电容电阻都在,而且我都还替换过,还是不行哦。最后直接飞线搞定了。

网友:
如果有个 想场管的 多腿管  就是它坏了

网友:
没内存供电的一半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也有像对一部分是开启信号(7 脚) 没有引起的,

网友:
有图有真像

网友:
技术不错,很灵活,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多测下再给客户就是了

网友F:
这样修也行么,时间长了稳定么?

网友:
没有场管吧,也多腿管就有

网友:
师傅,麻烦你仔细看一下,是没桥供电。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修也行么,时间长了稳定么?

么得问题,到今天都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