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20G 电流1.06左右 秒杀

楼主(2012-12-29):
宏基4920G  电流1.06左右 跳变2下  停在1.06左右 掉电重启       电池拔了放电就好了   别走弯路

网友:
这个也能行,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靠运气吧

网友:
真是秒杀

网友:
这款机器确实放电能好,但用不了几天必返修,我已经遇到6台以上了

网友:
我一般修机器先放电再说的

网友:
  学习了啊   呵呵 下次一定用哦

网友:
以前遇到过,但大多数我都是刷BIOS。还有些是显卡问题

网友:
放电好了。以后要刷BIOS 吗

网友:
这种情况遇见过六七次,印象最深的是一台DELL的,至于原理,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