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 HK400 51AP维修

楼主(2012-12-29):
接到的时候说是电压过高,烧坏的。拆开之后看到两个E13007-1直接爆了,找到相同型号的换上去,通电,短接黑绿线没发应。通电绿线有5V,两个大电容之间有300多V电压.求高人指点,

补充内容 (2012-12-30 20:32):
虽然是第一次修电源(其实现在如果不是品牌的电源也没什么人修了)呵呵说多了进入正题:换了两个E13007之后和几个有点鼓的电容后还不行,然后查了N多的资料,最后在一个人的提醒下终于修好了,呵呵!

补充内容 (2012-12-30 21:16):
把最重要忘记了,呵呵!在前面说的那个人的指点下查了两个管的三对电阻,果然两对贴片2R2都无穷大了,后来找不到这么多,直接找两个2点几欧的色环电阻装上去,短接黑绿,风扇呼呼的响起来了.呵呵!

网友:
  查下辅助电源有没有

网友A:
待机有绿线有5V

网友B:
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

LM339N  KA750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有绿线有5V

待机是紫色5vsb

网友:
管子爆了,一般有附近相连的电阻开路了,找找吧

网友:
测7500的4、8、11、12和14脚电压,其中8、11脚是推动输出,检查是否正常(2V左右,基本相等),短接绿地后测7500的4脚是否从4V左右降到0V,8、11脚电压有没变化,如果有就查相连的二只推动三极管及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