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61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29):
一块七彩虹mcp68-61电容鼓包5个,先把电容换了。
测试各电压点无明显短路,插上供电无不开机,开关针有3.3V 晶振1.4V左右且两脚又压差,IOw83627efg
开机排针有跳变,68脚psin低高低 67psout高低高发给南桥73得到持续高电平启动72拉低电压,这些都正常,绿线脚(14)持续高电平5v,没有被拉低,说明14脚和72之间断线或者原件不良跑线到q25,q25开机动作后连接14脚和72脚之间没导通,判断次原件不良,更换后,可以开机了

网友A:
楼主有基础啊,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等菜鸟先换IO,不行了才开始仔细测量

网友:
我曾修过几块mcp68不开机的板子,也是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是按照时序来得哦,触发电路,判断I/O有没有发出PS_ON#信号,可以把I/O的引脚挑起来或者断开这个引脚和后级相连的电阻。呵呵

网友B:
楼主真牛,功底不错,要是我就直接扔了

网友C:
三极管的B级只要有0.7V的电压,C级的电压就会被E级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基础啊,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等菜鸟先换IO,不行了才开始仔细测量

先换IO,晕死,IO 68-67-73-72 各个脚位都正常,,楼主还是有一定的功底,,按照时序修,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牛,功底不错,要是我就直接扔了

那你丢点给我来修,,,估计你丢掉的主板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的B级只要有0.7V的电压,C级的电压就会被E级拉低。

我估计是这样的,72脚发出PSON#到三极管的B极,但是管子坏了,导致C极的也就是连到绿线的5V没有被拉低,,

网友:
我也修过两块mcp68不开机的板子,也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的B级只要有0.7V的电压,C级的电压就会被E级拉低。

呵呵,还是讯维的学员理论功底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