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10放视屏死机

楼主(2012-12-29):
机型神舟优雅A410,看网页不死机,只要一看电影最多半个小时死机,死机以后重新启动又可以开机进系统,故障和开始一样,有修好过这种故障的兄弟么,支支招。

网友:
换硬盘试试啊,检测一下硬盘什么的

网友:
换过硬盘和内存 CPU测试过,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过热呢

网友:
那可能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温度都不高,鲁大师测试不死机,只要一放电影就死。

网友:
重装驱动要不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机子退给客户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测鲁大师几个小时都不死机。因为开机有显示,不敢干桥。唉!白忙活3天。

网友:
要大胆的去做啊。呵呵。做生意有赚有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