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2-12-29):
一。有一块主板 配一块硬盘 能时pe 也能认到 所有操作都可以 就是装不了系统(不能引导) 随便换块硬盘就可以了。 但这块硬盘 在其它主板又都正常使用。。。。。。。。

二。一块主板配个5000+CPU  非要用原装的散热似呼就正常   连新的普通散热器都不行(开机一进系统就断电)但是散热器一点都不热   但这散热器 在其它机子又正常使用。 cpu表面和散热底部都擦干净了。涂上胿胶了

网友:
第一块应该不是主板的事,硬盘重建主引导记录再GHOST系统就好了。第二块板也不是主板的故障,是CPU的问题。

网友:
说不来你不信 硬盘重建过多次了 DiskGenius 下重新分区过多次了。

第二个也是 两块cpu均是同样情况 都是5000+

网友:
第二块板,只要把CPU和主板分开就行,比如CPU安装在别的主板上用。而这个主板用个低型号的CPU。这个情况不怪,只是你遇到的少。原因有多种,其中一种是你主板是AM2接口的,而你的CPU是后来生产的高型号的,应该放在AM2+平台上用。AMD当时这2个接口的平台可以通用,但有时会出现CPU核心温度不准的情况。

网友:
1 要重建MBR,主分区要激活
2 清空CMOS,或者刷BIOS。

网友:
我今天碰到在BIOS里找不到U盘和硬盘,换个硬盘又可以同时找到启动U盘和硬盘,后来换个新硬盘也不行,急啊,硬盘都拆封了,装不系统又不好退,最后客户电源都冒烟了,换了个质量好的电源后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所以建议先换个质量好的电源试试。

网友:
可以看看是不是内存的故障啊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过,是重建MBR就好了。楼上说的也对

网友:
电脑故障是千奇百怪的,什么因素都要考虑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般用光盘分区,在装系统就解决了。不懂什么MBR

网友:
mbr早重建过了  主板是 770的主板  两块同形号的
内存电源也换过了 所以说出来 我自已也有点不信 唉

网友:
第一块肯定是硬盘的事,是不是品牌机的硬盘,实在不行,你低格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