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1 4208au 装系统进不了

楼主(2012-12-29):
刚装WIN732位 可以进去 装个 蓝牙或者显卡驱动就进不了系统了  安全模式也不行  XP直接蓝屏  BIOS没SATA选项  求教 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12-12-31 11:39):
这个本本 官网只有64位的驱动  所以32位装了蓝牙或者显卡任何驱动就进步了系统了  只有装64位  麻烦装了一天才好

网友:
装WIN7别装GHOST版的,硬盘工作模式改为IDE,AHCI的话装GHOST会失败,装完驱动蓝屏的话可以进PE修复系统引导 就好了

网友:
官网下个驱动,系统换多几个呗,有可能你硬件坏了

网友:
系统换多几个呗,有可能你硬件坏了

网友: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装系统? 装系统之前什么故障?

网友:
关于楼上
其实现在重装比较方便 所以有什么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一般也喜欢重装

网友(2013-06-09):
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你解决了没?

网友:
你解决了没?

网友:
BIOS下检测下硬盘吧。

网友(2014-11-16):
这个机器都这样吗?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去所对应显卡官网下载驱动、比如AMD的显卡去AMD的官网上下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