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NVIDIA GT220显卡红屏是那个元件问题,应该是缺绿色

楼主(2012-12-29):
谁知道NVIDIA GT220显卡红屏是那个元件问题,应该是缺绿色,在线测几个电源滤波电容,是短路状态。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短路是为“0”吗,正常情况下万用表蜂鸣档所测示值低于“70”就会响,至于缺色楼主看看R、G、B三色接口的阻值吧,如果阻值正常,那主芯片就有可能坏了

网友:
是的,阻值为零;三色接口的阻值正常是多少,对地的吗?

网友:
1、2、3都是对地70多;5、6、7、8、10对地零;其它不为零,且都比较大,有两个15K,其它的更大。
电脑的配件,除了电源还没动过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那可能GPU坏了。

网友:
慢慢签到发帖

网友:
谢谢大家,期待一个肯定的答案,虽然有些工具,但电脑硬件维修,除了电源还是新手

网友:
顶上去,请高手继续指点,学习了很多,谢谢!

网友A:
查查pcie借口金手指上的na32个小电容看看有没有坏的。(网上查查)在它的上端打阻值还可以判定gpu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pcie借口金手指上的na32个小电容看看有没有坏的。(网上查查)在它的上端打阻值还可以判定gpu好坏。

谢谢,现在正没事,明天白天好好量一下,外表上看这32个小电容没问题的,明天测一下阻值

网友:
显卡问题多啊,有的修好后可能装驱动又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现在正没事,明天白天好好量一下,外表上看这32个小电容没问题的,明天测一下阻值

我也是学习阶段呀,共同学习呀。
还有就是vga输出的部分电路。

网友:
32个小电容没有问题,但金手指的豁口处,11个金手指那边,上面有两个小电容一个是短路状态,,GPU下面大多电容都是短路状态,板子上黑的,看不出来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