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3200掉粉,各位师傅指教下

楼主(2012-12-29):
粉我换了几种了。就差没换鼓了,鼓是原装的。是不是定影问题啊?这款有得调温度的吗?

网友:
定影的问题,压力辊问题

网友:
他这个好奇怪,放了几天再打打印,貌似也没这么掉粉了。不用力搓还是不会掉。难道真的是粉问题。我之前加粉都是直接加粉,没拆掉磁棍,是否把之前的那些粉打完后,后面的才好了呢

网友(2013-02-13):
奇怪的问题,换鼓芯试试看,基本上是粉和加热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