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 SE 822排阻通病

楼主(2012-12-29):
华硕M4N78 SE这板出的问题很多归结大多数都是822排阻的问题,英伟达的芯片组,ITE的IT8712F-S这些主要器件倒是很少出问题。问题表现1是不触发,是RSMRST#的上拉到3.3V的电阻损坏,型号822。2是随机自动上电,自动掉电。是PSOUT#信号IO传输至南桥的上拉电阻损坏,型号822. 3是自动上电,PSON#信号通过上拉电阻至待机5V电压的电阻损坏,型号仍然是822.这几个常坏的822集中在IO芯片周围,并且在全板都有分布,就以M4N78 SE来说有12个。除了上述的比较常见的以外还有些常见的故障表现,但属于已经亮机后的。比如报错,CPU FAN FAIL,VCCRTC FAIL ,键盘失灵等.

网友(点评):
如果有图会更好的效果。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老出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跑4C是怎么回事啊   BIOS刷过,桥也做过  各供电还正常  CPU,内存,显卡都没问题 就是不过4C  还有M3N78 SE也是4C  我手上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了   。。。    能否解答一下?

我手里这个也是跑4C 桥也干过了 供电也正常

网友:
最好上图标出位置,

网友A:
认同楼主的,但是我也修了一块这样的主板,当时我也是换822这个排阻换好的,我修好了就收80元,用了几天又不行了,现在不知道怎样修了。楼主还有好方法的,指点指点下,谢谢,哎

网友:
我对这板子没信心了,遇到都报废。

网友B:
SLP_S3的上拉电阻472 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同楼主的,但是我也修了一块这样的主板,当时我也是换822这个排阻换好的,我修好了就收80元,用了几天又不 ...

哦,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些主板手尾就是多,,谢谢啦

网友:
这排阻怎么这么难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_S3的上拉电阻472 也爱坏!!

SLP_S3#也有上拉?

网友(2016-10-14):
我对这板子没信心了,遇到都报废

网友:
822坏太多了 。现在新款的主板很多用大封装的排阻了

网友C:
没有搞懂822为什么这么容易坏

网友:
楼主已经说了   这些通病排阻都在io周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搞懂822为什么这么容易坏

电阻的功率选取被故意偏小,使得电阻的寿命可以预见,从而控制产品的生命周期。就是你不买新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