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92 VER:2.1 USB不好用

楼主(2012-12-29):
          今天有块主板过来,我刷了bios,是能点亮的,我不敢动桥,供电正常啊!!没思路,求指教

网友:
      对USB 2,3脚对地打阻值,500左右,两脚是否短路,1脚电压是否正常等;
换个好电源;查USB插口里的4个弹片是否完好

网友:
对地阻值在600左右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