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解释下SUSP#和SUSP信号

楼主(2012-12-29):
这二个图看不明白,请教待机和开机后这二个信号各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网友:
通过电路分析,SUSP开机后是低电平,待机时高电平。SUSP#逻辑正好相反。

网友A:
现在还不懂这些关于信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不懂这些关于信号的事

不懂就要学啊,我也是不懂的

网友:
哦,那要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