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50寸等离子电视电源板没有YX板电压

楼主(2012-12-29):
            今天接到一台50寸等离子电视,据客户讲一插电屏幕上有几个亮点然后就没有反应了,也没有这个维修经验啊,拆机吧把电源板单个裸板拆下测试把PS-ON接在5VST上 把VS-ON连起来 但是只有两组电压出来了,但是就是没有VS电压,结果经查找这组电压没有开启,强拉一个开启信号,结果把这个水泥电阻烧了一个都红了,型号是:RWS-5W这上怎么回事那,图片也传不上去,还没有电路图,结果和结果和客户说电源板坏了换板,客户也同意了,但是自己心里没有底啊,到底会是哪里的问题,还请有经验的师傅们指点啊,如果换板不好拿可就赔大了,哭求各位  谢谢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0102-1-1.html   参考下我的这个帖子 换Y板 KO 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好的我先阅览一下,谢谢

网友:
我这是安装上Y板没有电压,而且电源板是坏的,后继也没有测出来短路,所以心里没有底换版能不能好啊

网友:
电源板换了还是不行,Y板有个7371的像八角的MOS管短路还有个二极管,是不是和它也有关那,谁有这个7371的资料啊,没有任何可参考的资料,求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