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在DOS下能用,在XP下不能用,求解

楼主(2012-12-29):
今日修到一片主板捷波M26GT4,点开关不触发,测A14,电压1.5V且不断从1.5跳到0.几V,又跳回到1.5V左右。估计有短路,摸网卡有点温度,不知道是天冷的还是怎么的,不觉得烫,就多模了一会,有点烫手,判断网卡短路,拉低3.3V待机。拆掉网卡并拖平焊盘后,上电触发。但显示画面如同慢动作,所有的系统信息都是一行一行出来的,不像正常的板子,BIOS信息还没看清楚都现实XP的滚动条了。特别是卡在检测硬盘哪里足足有3分钟,进入系统后,发现USB不能用,无论USB鼠标还是USB键盘还是U盘,插上都无反应!怀疑BIOS有问题,到官方下载了一个BIOS刷上,还是一个症状,又在论坛下了几个刷上,还是一样。后来在网上下载了一个,M26GT4-A的BIOS,速度正常了。但是进入系统以后,还是不能用使用USB设备。怀疑系统坏了,重装系统还是一样。后来进BIOS,发现能认出U盘,也能用U盘引导进PE,但在PE里看不到U盘,也不能使用鼠标!加焊桥以后,症状还是一样,请高手给个说法。谢谢。
图一:BIOS里可以看到U盘,并设置成U盘启动

图二:用U盘系统进入PE,但是看不到U盘,鼠标也用不了

图三:在XP下,USB设备全部无效,也不会提示插入XXX;设备管理器中也无冲突的设备,并且USB驱动安装正常

补充内容 (2012-12-30 09:54):
2012.12.30 早上来到店里,看了一下,回复,有个哥们说2.0不能用。1.0可以用,经过测试,禁用USB2.0后,鼠标,U盘都认识了,1.0复制速度慢一点,不过还可以吧。凑合用

网友(点评):
实在不行的话换桥吧~~~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呢

网友(点评):
单桥的板子,NF的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块板子,USB报错,进设备管理器将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的USB 第一项停用就好了。不知道在你这是否适用。

网友:
我前天也遇到过类似的,用USB的键盘与鼠标可以用,但用U盘就不认,而且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其它设备“?”,后来重装一个系统就正常了

网友:
估计是桥  1.0USB好用  2.0就挂

谢谢哥们指导,禁用USB2.0后,OK了。

网友:
用p口的键盘鼠标试试

网友(点评):
P的没问题

网友:
期待结果。。好像不一定就是桥的问题。。系统重做过么

网友(点评):
跟系统应该没关系,你随便找个正常点的主板,进PE,都可以使用鼠标的

网友:
加PCI的USB2.0卡
关掉内置USB控制

网友:
桥受伤了,客户愿意用的话,加个USB卡子吧,屏蔽掉桥的USB控制器。这样还能用,

网友:
这也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一个PCI TO USB卡在二三十元左右吧。换桥二三十元换不下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