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池性能小技巧

楼主(2012-12-29):
电池厂检测电池质量和蓄电池是否充满电都不是测电压,而是测短路电流。一般用万用表测电流。然而,一般人测电池都测电压,这种方法有何不妥?     电池是一种将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的装置。不同的材料在化学变化时会产生不同的电动势;材料用尽,电动势就没有了。但在材料用尽之前,其纯度就发生变化: 极板会极化,电解质杂质会增加等等。这些都会使电池内部有电阻存在,而且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电阻会越来越大,从而影响电池的电流输出能力。    根据电路理论,任何电源包括电池,都可以等效为一个理想的电压源和一个与之串联的电阻,电压源就是电池的电动势。测量电池电压时,由于用的电压表(数字 万用表电压档)的内阻很大,测量到的基本上是电动势。电池内阻大或内阻小都反映不出来。只有当电池用到很旧时,电池内阻明显增加(比如从3?增加到30?时),电压才明显下降。     而测电池的短路电流时,电流表(数字万用表的电流档)的内阻几乎为零,电流值就是电动势除以电池内阻的值。电 流值大,表示电动势高,内阻小,电池质量好或电池电量足;电流小,表示内阻大或不但内阻大而且电动势低,电池电量不足了。这样就可以把电池的电动势和内阻 的大小同时反映出来。     尽管测电池的短路电流能够很好地判断电池的好坏,但一般商店和用户都不测短路电流。这是因为这种测试有一定的技 术要求,掌握不好会损伤电池或者没有数字万用表的条件。短路电流测试时,要求量程要合适,测试时间要短,与电池的接触点要紧密。例如,测5号电池的短路电 流,可先将万用表置直流20A(或者10A)挡,然后将表笔负端与电池负极接好,迅速将正表笔压紧到电池正极,同时观察数字表读数。若表针或读数能停在某 值上0.5~1秒,读出此值,即刻将正表笔离开,测试就完成。测量时,若万用表数值一直缓慢下降,说明此电池即将用尽。注意:此测量过程不管超过3秒,否 则电池会耗电严重。     日常生活中,用短路电池法测电池只要知道电池是否还能用就可以了,不必读出具体数值,所以,测量的时间可以很短,不会对电池产生不良影响。

网友(点评):
兄弟,别抄了

网友:
是个好方法,但是要有参照数据才行

网友:
早就用这个方法了  ,不过CMOS电池测出来不太准,本来其电流就小

网友:
方法蛮好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