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装系统,u盘,光驱都启动不了

楼主(2012-12-29):
    今天有个客户,拿来一台富士通的LH532,i5的cpu,在香港买的,装的是win8系统,装系统用光盘,U盘都不启动,换了一块硬盘也不行,都无法启动,

网友:
要改BIOS设置才能正常安装。富士通设置比较特殊一下

网友A:
把BIOS的高级跟安全的选项截图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的高级跟安全的选项截图发上来

机器已经还给客户了,没装,就是想了解一下,防止以后遇到,

网友:
进入Security—Secure Boot—Disabled

需要把CSM(Compatibility Support Module)选择YES

网友:
你也可以用网克

网友:
网刻就是利用网络安装系统

网友:
其实很简单首先你要设置网卡启动

网友:
我却,还网刻,装个系统折腾死人,收多少钱呀?BIOS调下默认,行就装不行就算了,有这功夫装系统钱早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