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三星不能进入待机

楼主(2012-12-29):
一台组装三星E2220W不能进入待机节能方式,主机关机或无信号时,显示器一直亮着并显示无信号,求高手指点.

电源板

高压条

主板

网友(点评):
直接查驱动板的待机吧 看看正常不.然后找到待机输出 看看 是不是没接.

网友:
换条视频线 不行换数字接口

网友:
检查驱动板吧,再写个程序。

网友:
再刷个程序会好吧!试一下!

网友:
凑合用吧,能显示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一下吧

网友:
先刷程序,同意这个意见

网友:
同时还遇到主控芯片不行

网友:
是不是关机也是一直白屏?

网友:
VGA接口电路查下吧,可能问题出在这里了

网友:
先换驱动板点屏。确定是那部分出了问题在着手解决

网友:
加焊一下高压条到驱动板的连接线试试

网友:
视频线换过VGA和DVI都不行

网友:
换驱动板上的3个电容,你试试会有惊喜的

网友:
先刷  一下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