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不显,关机后就不上电

楼主(2012-12-29):
华硕K42J不显,,外接显示器正常,但关机后就不上电,要放电后自动上电外接又能显示

网友:
注意小接口板到大板子的接口,压紧一下试一试,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先

网友:
BIOS上官网下下来只2M,我保存原机的BIOS是4M,一刷机就开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