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场管全短路

楼主(2012-12-29):
今天遇到一华硕的板,上诊断卡,上电测试,一按亮一下就掉电,上万用表,测CPU的供电12V脚及场管全短路,如是拆一个量一下,至到拆第二个上管时不短了,于是换吧OK后,上机测试,又亮一下,掉电,再测又全短路,于是场管全换还是一样的,帮忙指点吓!

网友:
CPU是否好的  CPU供电芯片 CPU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场管全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网友A:
换电源ic,检查还有CPU胆电容,滤波电容,还有附近的小电阻,在不行北桥

网友(点评):
跟北桥有什么关系哦?

网友B:
CPU供电芯片及驱动芯片.还有周边的小电阻电容都要测试一下.

网友(点评):
电容有3个漏液的,也换了

网友:
可能爱s有问题吧

网友:
CPU 也换过新的,一样的结果,就只有供电芯片没换了

网友:
应该那里还有短路,光换管没有用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哪一项不正常

网友:
把不正常的那一项上下管全拆了在上电

网友:
你确定摘下来也是全短路么,不可能吧,,首先,要看板子的型号。。然后不会是带CPU量的吧,,最后把IC 摘了

网友:
屡烧管子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芯片及驱动芯片.还有周边的小电阻电容都要测试一下.

供电芯片呢?也要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场馆都连电感的,把3个电感拆了,在测量场馆是否短路。

网友:
短路MOS管一组一组拆,电源芯片也要换

网友:
你别拆下来就换上啊,一个一个拆,然后在量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后共享下,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ic,检查还有CPU胆电容,滤波电容,还有附近的小电阻,在不行北桥

北桥和CPU相连的啊

网友:
不要盲拆管子 你先拆一个再量下还有没有短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 了

网友:
MOS管最好一换就换一组,可能是IC有问题

网友:
来自: 广东广州 来自 广东广州
我也有跟你一样的问题,管全都短路,我的是技嘉945GCM-S2C,IC是ISL6312.三相供电我也不是全拆下来测,拆到最后一组发现是有个上管短路换个新的上管好了,一开机又烧了,又是一个上管烧,换个检查,掉了两个小小电阻,一个在管旁边一个在电源IC旁边.再开机,CPU无电压,换IC电压有了,但IC慢慢发烫,烫的不行.求高手帮指点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