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640 不触发

楼主(2012-12-29):
方正T400 神舟优雅HP640 版号:DAOQL

网友:
有微短路吧

网友:
PQ30G极电压过低,如果+VH26有28V,可能性只有三个:1..PQ38这路2..PR137这一 路3..PR136电阻.G极电压应该大于24V,PQ30才能完全导通,输出公共点电压,本人小白,仅供参考

网友:
线路中有短路的

网友A:
直接飞过去看看待机多少。是不是后面短路了

网友:
1. 查PQ30阻值正常否 2. 查PR136电阻阻值

网友B:
第一19V是否有短路现象;第二28V输出是否正常。多半都是28V 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C:
现在+VH26电压有28,PR136电阻拿下来量也有150K。PQ38第二脚为0时是不是就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19V是否有短路现象;第二28V输出是否正常。多半都是28V 那边出问题了!!

第二路电压输出有28V了。是不是就可以确定这路没问题了。

网友:
PQ30的三个脚对地都没有短路,PQ30的控制级为28V以上则可导通,其中ACOK#必须为低电平,也就是0V,如果不为低电平,可以强制把它拉到地,如果ACOK#确实没有电压,PR136可以短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二路电压输出有28V了。是不是就可以确定这路没问题了。

这个电压最少不能低于25V,你确定有这么高吗??

网友D:
量过 公共点的对地值没?量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过去看看待机多少。是不是后面短路了

直接飞z线过去,会引起烧坏零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过 公共点的对地值没?量过是多少?

共公点对地的值都有500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VH26电压有28,PR136电阻拿下来量也有150K。PQ38第二脚为0时是不是就导通?

PQ38二脚 为0V时,PQ38不导通,可以拆掉PQ38,看一下PQ30的G极电压能否升到24V以上,维修的重点就是想 办法让G极电压正常(24V以上),

网友:
把PQ38拆掉还是3.2V。我量了28V经过的电阻PR136一头有28V,另一头只有3.2V,但是我量了电阻没有坏,阻值也是对的。

网友:
发过来,我给你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Q38二脚 为0V时,PQ38不导通,可以拆掉PQ38,看一下PQ30的G极电压能否升到24V以上,维修的重点就是想 办法让 ...

PR136这个电阻我把换成了10K后,电压就为25V了。PQ38G极有25V。但是PQ30的1脚为25V,但3脚也为25V。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最少不能低于25V,你确定有这么高吗??

+VH28这路输出确定为28V了。

网友B:
PQ30的控制极上连接的3个电阻,只留下28V的断开其他的两个。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136这个电阻我把换成了10K后,电压就为25V了。PQ38G极有25V。但是PQ30的1脚为25V,但3脚也为25V。正常不 ...

换个PQ30试一下,应该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Q30的控制极上连接的3个电阻,只留下28V的断开其他的两个。看看行不行,

现在我是三个电阻都不要,直接连接28V。可以开机显示了。请问这样会影响到什么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是三个电阻都不要,直接连接28V。可以开机显示了。请问这样会影响到什么不?

不会用太大的问题,你最好是烧上个把小时的机看看。

网友F:
ACOK#决定PQ30是否导通,,正常工作时,ACOK#应当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过 公共点的对地值没?量过是多少?

限流0.05不会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用太大的问题,你最好是烧上个把小时的机看看。

不用电池就没问题,可是插上电池瞬间5A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ACOK#决定PQ30是否导通,,正常工作时,ACOK#应当为0V,,,

如果在不导通的情况下,那么ACOK#是不是应该有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电池就没问题,可是插上电池瞬间5A电流!!!!

把电阻装上去,把充电不部分的mos管换掉。你把图纸发过来我看了告诉你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电阻装上去,把充电不部分的mos管换掉。你把图纸发过来我看了告诉你

这个是图纸,我传过‘去给你

方正T400 神舟优雅HP640 版号:DAOQL 6MB8F0.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图纸,我传过‘去给你

去掉PQ2,开机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掉PQ2,开机看看

现在把三个电阻装上去电压就又变成3.几伏了开不了机了。要直接接通+VH28才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把三个电阻装上去电压就又变成3.几伏了开不了机了。要直接接通+VH28才能开机!

PQ2去掉了没有,如果去掉了还不行,那就把PQ30换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Q2去掉了没有,如果去掉了还不行,那就把PQ30换掉。

听你的,把PQ30换掉和把PQ2去掉就可以了。现在插电池进入可以充电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听你的,把PQ30换掉和把PQ2去掉就可以了。现在插电池进入可以充电正常了!

修好了吧!恭喜有钱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吧!恭喜有钱赚!

感谢你了!

网友G:
直接从分支那里断开后级,看还跳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从分支那里断开后级,看还跳变不

谢谢回信,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