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35-DS3P V1.01 主板 掉电重启··反复这样..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30):
技嘉ga-P35-DS3P V1.01 双BIOS主板

能一路跑码亮机, 不拔电源线能正常开关
但拔电源线一段时间后, 则不一定能一路跑码,
一时是不跑码 掉电重启 反复这样
一时是跑码到C1 掉电重启 反复这样

跟套路应是测时序丶电源丶复位丶时钟...
但记得有大侠说, 只要诊断卡的frame灯有小闪一下,
即表示时序丶电源丶复位丶时钟已经通过
不跑码掉电重启前, frame灯确有小闪一下,

最大可能是BIOS问题
先搞清技嘉专利的DUALBIOS是什么原理

技嘉官式介绍, 只说主bios有错,
会重启而转行副bios

再找专利登记文档
有更详细记载

原理是延时电路出脉冲时
BIOS是否已设置南桥
未设置即转行副bios
及发出重置讯号

所以有延时、重置、主副转换电路等
十分复杂

图纸上亦有相关电路

但搞笑是在板上
所有有关元器件是木放上的

跟踪板上Flash 1脚#CE电路
及南桥的SPI_CE电路
原来全部已经连上EC的GPIO
应该EC内置了专利上相关电路

至此基本上认定是EC问题
但手上木这芯片可换
决定废掉DUALBIOS功能

先将主副Flash 1脚上拉至3.3V
成功复制不跑码 掉电重启 反复这样

主Flash 1脚上拉至3.3V
副Flash 1脚接南桥的SPI_CE
成功复制跑码到C1 掉电重启 反复这样

主Flash 1脚接南桥的SPI_CE
副Flash 1脚上拉至3.3V
成功复制一路跑码亮机

网友A:
楼主高人啊。。好像是BIOS这的控制坏了,,自己连得。??
怎么找到的SPI-CE
还有就是这个板子是时亮时不亮。。确定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人啊。。好像是BIOS这的控制坏了,,自己连得。??
怎么找到的SPI-CE
还有就是这个板子是时亮时不亮 ...

技嘉其他单BIOS主板图纸上
Flash的1脚#CE是直接连南桥的-SPI_CE脚位

自飞线后
只有亮
未尝不亮

网友:
不错不错,双bios的板好像比较多些问题

网友:
研究的挺透彻的·下次遇到这故障·尝试一下·

网友:
把副BIOS去掉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楼主高人,我实在看不懂,不过请问直接把副BIOS芯片去掉还能不能开机?

网友:
其实刷个BIOS就OK了,哪有这么复杂了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下你的那官方资料吗

网友(点评):
http://m.gigabyte.cn/microsite/55/tech_081226_dualbios.htm

网友:
楼主你那资料都是从哪找的啊? 能否分享下途径啊?

网友(2015-01-28):
飞线解决BIOS问题,虽搞得复杂,但肯定了楼主的强大

网友:
楼主连专利登记文档都想到了 但笔记本才叫ec台式机应叫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