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又自动开机不亮,竟然CPU座有异物造成的

楼主(2012-12-30):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43的板子,试机发现开机十几秒后自动关机,然后自动开机后不亮,
上诊断卡不跑码
心想,自动关机又自动开机,只有板子造成这种情况。肯定是板子问题了,正要上假负载查CPU供电,一看CPU座子里有东西,看来脏了,清理了一下,开机竟然没有关机,而且还亮了,还真没见过CPU造成自动关机又自动开机的,
分析,可能寻址到达CPU时,因为太脏CPU接触不好造成CPU无法正常接收寻址信号,从而自动关机而,再开机时因为无复位不亮

网友:
可能是哪个重要的信号被一直置为低或者高造成的

网友:
确实呀  CPU座有异物居然还能造成自动开机  不亮倒是绝对的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接触不好的 原因

网友:
额,CPU座子里有东西,,肯定会造成一些不良现象的

网友:
无语,这小问题了。。。。

网友:
没遇到CPU导致的这种小问题

网友(2013-02-26):
有异物,是否是小强同志安家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