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热组件简介

楼主(2012-12-30):
网上卖的这种发热头据说效果很好,TB网上找到卖1100多元的这种上加热组件,发热体由6根黑体管组成,到达BGA芯片的加热面积可以通过组件上的调节旋钮调节---实际上就是用镂空铁板遮挡掉一部分红外线。具体组件标注如图。
上红外加热头组件
1: 加热头组件整装;
2:加热头主体,估计大小为10cm x 10cm见方;
3:接线盒;
4:真空吸笔;
5,6:加热面积调节旋钮;
7,8:加热面积调节调节板;
9:发热管,黑体管---由黑色陶瓷管和高质量镍鉻丝制成。

这种发热头其实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其中最高技术的就是黑体管,6根管组合成720W的发热器。这样贵的组件DIY的朋友一般不会去买,一般也就是拥有原厂机器的用户买来做替换件的。
当然也不是说手工方法就做不出来。

网友:
这个是得产品吧

网友A:
I760的 和我的一样 大概用2-3年左右那6根管子就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760的 和我的一样 大概用2-3年左右那6根管子就要换了。

这样的寿命看来也就是8020镍鉻丝(应该是最好的镍鉻丝了)和黑体陶瓷管做出来的。这两样东西都有卖的,就是尺寸不一定合适。黑体管可以用金刚砂轮切割的,发热丝也可以买到最好的发热丝。不知道猜的对不对了。

网友B:
张先生很关注这类加热设备呀..

网友:
是不是的BG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先生很关注这类加热设备呀..

很多人认为控制器是最重要的,实际上BGA机的发热器物理结构才是最重要的。发热器设计不合理的话无论你用多好的控制器也不能有效实现你的设计目标的。比如发热器投射到芯片热分布不均匀,你想用控制器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热分布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改变发热器结构。

网友C:
热风的好,还是红外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风的好,还是红外的好!

喜欢热风的很多,喜欢红外的也不少。红外比热风结构上简单不少。热风不易受环境干扰,普通的红外容易受环境干扰,这里主要是指风的干扰。虽然这点大多红外设计人员都知道,但在看了很多商品BGA机后发现在产品设计上并没有哪家真真把抗风干扰当回事的,至少在结构上没有明确体现,这点还不如燃气灶和卡式炉的抗风干扰设计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