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用户反映不开机,插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12-30):
ACER 4710用户反映不开机,插电源指示灯不亮。我插上电源指示灯神奇的亮了,开机一切正常。这现象已经有2次了,上一次也是没有任何反映,拿到我店里一试。一切正常。回家用了2个礼拜,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多试几次,在不开机时查条件,看机器卡在哪一步...  然后反追...

网友:
保护了吧给他换个电源

网友:
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电源接头不行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源问题

网友:
他家里肯定冷得跟冰窖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