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疑难杂症 求解

楼主(2012-12-30):
及系统就卡在滚动条,进PE也是卡在哪儿,加焊了一下EC,无意中进去了,可今天又不行了,郁闷呐,上网查,说是他的通病,有谁遇到过,待求解

网友:
扫扫硬盘  换内存  等  。

网友:
把光驱去掉试试,现在好多的xp在安装光驱的时候,就会把传输模式设置错误,进系统就卡死,只要把光驱下了,进系统吧光驱那路使用pio模式就解决了

网友:
焊EC? 不科学吧, 干南桥啊

网友:
同意3楼的看法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重新做下

网友:
先换换内存 把硬盘拿下来!要是不应该是南桥芯片组的问题 但是你说焊了下EC 那你查下EC。

网友:
干南桥,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这类的故障应该按这样的步骤解决:(1)询问顾客故障现象及产生故障前的预兆(2)拔掉所有外设重新做系统(3)换块硬盘做系统(海尔有些机器硬盘兼容性不是很好比如C600)(4)拆下主板目测看主板是否被动过(5)用示波器测硬盘时钟CLK_PCIE_SATA  CLK_PCIE_SATA#是否为完美100MHZ(6)测硬盘5V供电及复位信号是否正常(7)更换网卡  IO   南桥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是不是挑硬盘啊,你可以换个黑字的硬盘是一下

网友:
板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