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富士康nf560主板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2-12-30):
客户称电脑一天关个两三次机,告知其故障不明显,修好后电话联系他。开始检测,目测没有明显问题,先软后硬。装系统,关机,试问题,都正常,再装系统,还关机,在装显卡驱动时关机,更换显卡,故障依旧。怀疑主板给显卡供电系统出问题,测量值,一电容16v330uf容量变小,下端有轻微鼓,看都看不出来,没有同型号电容,换25v330uf电容,测试ok!
故障解决后,道理一想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细心是关键

网友A:
学习了,只是不明白楼主是怎么想到显卡那里去的,像这种不稳定的机器最难搞了!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最难搞

网友:
楼主肯定是全部测过了啦,

网友:
要细心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B:
三五十元到手了吧

网友C:
你开始做桥的时候应该先量一下它的电压,简单的检查一下电路,一定要确定了才动桥,不一定装显卡驱动关机就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是最难搞的了,不知从何下手,楼主能找到问题,说明很细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五十元到手了吧

三五十?你太小看咱了,n个三五十

网友(点评):
那就好 这一笔赚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开始做桥的时候应该先量一下它的电压,简单的检查一下电路,一定要确定了才动桥,不一定装显卡驱动关机就 ...

受教了,我是个新手,老多问题都不清楚,都是自己摸索着来的!

网友E:
没工具,所以你走了弯路装系统。用示波器一测波形就发现了。

网友:
搞维修!示波器是个好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工具,所以你走了弯路装系统。用示波器一测波形就发现了。

师兄 专业啊

网友:
这么细微的问题都被楼主发现了,很是细心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只是不明白楼主是怎么想到显卡那里去的,像这种不稳定的机器最难搞了!

问个低级问题,电容量值怎么测呢?

网友:
这类毛病有点麻烦啊,不过你挺细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个低级问题,电容量值怎么测呢?

工具啊,你没有买吗

网友:
维修一定要胆大细小。技术好//借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五十?你太小看咱了,n个三五十

这也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