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奔驰E500 D8主板Q850MB,开机灯亮一下立即灭,拆CPU就不灭

楼主(2012-12-30):
拿来的故障就是开机灯亮一下立即灭掉,可以反复触发,所以不是短路保护。

电源换过、CPU换过。

补焊一下CPU核心供电,就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冷机一段时间后,再开就故障依旧。

更换一片ISL6312,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也叫保护 不过就是叫主板保护 原因就是缺少供电 先修VCORE

网友:
问题是ISL6312的工作条件正常,断电的瞬间,VCORE也是有的啊。
关机太快了,没办法测量。

网友:
问题就是风枪吹吹ISL6312就可以用会儿,冷机几小时后再开就不行了。
可是已经换过6312,故障依旧。

6312的周边原件有哪些能因温度影响到芯片呢

网友:
NV芯片组的吧?查工作时序,清洗北桥

网友:
电源芯片周边电阻及排阻容易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