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 1,3灯狂闪,外接i显示正常内接不显

楼主(2012-12-30):
DELL 1014的电脑,客户说的不显示,通电后外接有显示,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内屏不显示,由于是集显的主板,把屏线擦了,无果,加焊北桥,无果,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我在工厂修过这种问题的,忘记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只是背光不亮呀,高压条或灯管问题,楼主注意看清楚屏呀

网友:
这个明显是灯管坏了,也可能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看高压条的保险。    仔细看看是不是暗屏  。       用改好的高压条把灯管点亮试试。    看看能点亮不?

网友:
这个机器是LED的屏,是屏换坏了

网友:
屏也也可以修过的,是LED灯供电不足,换个主控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线和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A(2016-10-24):
我的也一样!电压正常就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电压正常就是不显示

查看一下电流跳变情况,判断是否跑码,如果跑码就查显卡工作条件